修一例美的电磁炉

楼主(2016-01-30):
美的电磁炉
ep192h
故障:开机跳保温,有时正常加热
在线测电流互感器正常(一组通路,另一组在线300多欧),拆线盘电阻测量240k正常,
更换加热面板下的热敏电阻100k无效(实际测量是150k欧),更换按键面板按键无效
拆盖试机无意发现只要动到面板与电源板的排线就会正常开机加热,重新焊接排线故障修复!!
(lm339 6脚反向3V多)

网友A:
还以为是小强搞坏的呢。 电磁炉是小强最爱去的地方了。笔记本、显示器、电饭煲也是小强经常逛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小强搞坏的呢。 电磁炉是小强最爱去的地方了。笔记本、显示器、电饭煲也是小强经常逛的地方。

前几天修一台马达    到处都没有缝隙真不知道蟑螂是怎么进去的 里面好几只哦

网友C:
昨天一电磁炉就是小强搞坏的....清理干净洗好板,机器也好了,不过面板爆的,换了个面板,面板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一电磁炉就是小强搞坏的....清理干净洗好板,机器也好了,不过面板爆的,换了个面板,面板好贵...

有处理器,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小强搞坏的呢。 电磁炉是小强最爱去的地方了。笔记本、显示器、电饭煲也是小强经常逛的地方。

小强是软体的能缩得纸厚

网友(2016-03-04):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一台马达    到处都没有缝隙真不知道蟑螂是怎么进去的 里面好几只哦

从接线端子哪里进去的,冷的时候,这玩意找暖和地方,

网友:
楼主真是老江湖,

网友:
也就是接触不良哟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什么都能修。

网友:
楼主全能型人才啊

网友(2016-04-27):
我算不上人才!

网友:
别谦虚了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