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送给初学者和维修显示器的小小白们!!!!

楼主(2016-01-30):
送给第一次接触液晶显示器 和第一次维修的菜鸟们!

网友:
网上哪找的?

网友A:
现代 勇士 假三星   5V滤波通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代 勇士 假三星   5V滤波通病啊

我这几天换了三个 这样的故障了 第一个是吱吱响!电容鼓了。第二个,插上电按开关键根本没反应。也是电容鼓包。换了个相同V数的就好了。但是容量我给稍微的变大了一些。就是,驱动板坏掉了。淘宝没有 我这闹心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几天换了三个 这样的故障了 第一个是吱吱响!电容鼓了。第二个,插上电按开关键根本没反应。也是电容 ...

驱动板很少坏  修驱动板啊  不好修就改通用啊    很简单的

网友C:
鼓包的电容好查,不鼓包的要测就麻烦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鼓包的电容好查,不鼓包的要测就麻烦些了。

对于没有明显故障的电路板,只要是比较长期使用后找不到故障点,电容是第一必须要排除的,这个不能只看鼓不鼓包,要挨个焊下测容量,重要的建议直接换新。维修过一个数码电表,所有的元件均检测无故障,集成块没配件也无法代换,最后就是稳压部分的一个电容,不鼓包容量也够,电表跑一阵就闪动,换电容后已正常使用2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鼓包的电容好查,不鼓包的要测就麻烦些了。

可以用万用表的 欧姆Ω 档测呀、你看电容是多大uF的 你就打到2000uF或者20M的欧姆档。看看电容的正常充放电过程。

网友:
电容级的维修

网友:
我从基地淘宝店里面买的翘壳工具,非常好用,翘显示器 ,翘笔记本都非常好用,新手可以买个用,省时省力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很适合初次拆显示器的新手学习,记得我第一次拆显示器时把显示器的边弄得坑坑洼洼。新手拆显示器时首先要有好的工具,多拆几次熟悉就行了。还有就是再拔屏线时要捏着拔,否则把屏的接口弄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虽然是电容问题,但是楼主讲得够详细,加分

网友:
拍的清楚 捡钱的活

网友:
适合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万用表的 欧姆Ω 档测呀、你看电容是多大uF的 你就打到2000uF或者20M的欧姆档。看看电容的正常充放 ...

有的万用表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测量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没有明显故障的电路板,只要是比较长期使用后找不到故障点,电容是第一必须要排除的,这个不能只看鼓 ...

受教了。   如果容量正常,我认为可以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
虽然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