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正常工作一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6-01-30):
联想G475开机正常工作一小时左右掉电,掉电以后开机电流之跑到0.18A几秒钟电流回到待机电流。来回开机电流就只有0.090A了。0.18A电流应该是CPU电压没有了,打开图纸开始检测CPU供电芯片PU901工作条件,6脚开启电压正常,48脚电压正常,47脚没有电压。追查+5VS+5VS是通过U41转换来的查U41 4脚电压3.3V按开机键电压变成0V了应该是18V才对。继续查Q1062SUSP电压正常,以为Q106坏了就把Q106拆了U41 4脚还是没有18V电压,检测R787+VSB电压没有,又开始追查来源。+VSB是通过PQ202转换的,就把PQ202 1 3短接,现在是每次开机CPU电压是出来了,可是还是掉电,电流0.2A左右。又开始检测所有供电,发现南桥1.1V电压没有。1.1V是通过U43得到1.1V的,检测U43 S脚反复按开机键有时候电压0.8V 0.5V不正常,发现一个奇怪问题按下开关键PU5011.1V电压没有了,电流回到待机电压又有了。 PU501工作条件都正常,    没有办法了就换了一块PU501就好了。这些都是机子开机一个多小时后测试的。

网友:
可能是芯片不良导致,一小时后才出故障,也够费时的

网友:
可能pu501性能变差了,也可能随着温度上升,引脚脱焊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很有耐心。要不然这种问题很难找的

网友:
一小时才掉电,像我这样的菜鸟估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温控保护电路。

网友:
这故障挺折腾人的

网友:
这么长时间出现问题的,真的不好搞,

网友A:
看看有没有NEC电容!!!!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NEC电容!!!!1

G475无大电容。

网友:
1小时后才出现的问题,不好查,这样楼主能查出不错不错的。

网友:
查了一个cpu供电,一个南桥供电。对于1个小时后出掉电一般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