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Wifi的信号?

楼主(2016-01-30):
蹭网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为了防止蹭网,除了设好密码外,我们还可以隐藏Wifi的广播信号,这样子别人打开无线Wifi时就无法直接搜到我们的Wifi信号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作为蹭网对象攻击目标的概率,也就减少了被蹭网的概率。
       首先我们连接上未隐藏自己的宽带Wifi,打开任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这里具体的路由器IP地址要看路由器型号了,一般路由器的说明书或路由器的背面贴纸都会有的,找看看,输入后按回车,这时网页会弹出路由器登录窗口,初始帐号密码一般都是admin,admin,你可以进入到路由器设置后修改

登录路由,当然不一样的路由器,其界面和功能设置都会有所区别,不过大体相去不会很远。
要隐藏Wifi广播信号,我们选择左边菜单栏中“无线设置”里的“基本设置”,将右边设置中“开启SSID广播”的勾去掉,然后点击“保存”,这时会提示重启路由器后生效,你可以直接点击“重启”,或选择左边菜单栏中“系统工具”里的“重启路由器”以达到重启路由的目的。
重启后,你需要重新连接该网络了,这时Wifi信号被隐藏了,我们是搜不到的,不过不用急,我们可以从网络信号中最下面的“其他网络”中进入,点击连接,与没隐藏无线网络的区别就是我们需要手动输入该网络的SSID名称,这个自己设置的应该知道吧,输入后再输入密码后连接即可,到这里,我们已经成功把自己的无线网络隐藏了呵。

网友A:
可是每次链接很麻烦,我以前也这样弄,但因为麻烦而取消了

网友B:
  安全密码问题

   如果楼主是手动打的。。。实际动手能力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密码问题

   如果楼主是手动打的。。。实际动手能力还可以

我在以前的电脑店上班 很多客户买完路由器 多要求我给你他们隐藏的。而且有的根本就要密码了 直接添加自己的几个字母了 大多都是大写的 比如 SSJ 是孙书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是每次链接很麻烦,我以前也这样弄,但因为麻烦而取消了

如果五六个人 同时偷你的网 有的下电影 有的斗地主 有的看电影 你会疯掉的!所以,隐藏还是安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每次链接很麻烦,我以前也这样弄,但因为麻烦而取消了

不是自动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五六个人 同时偷你的网 有的下电影 有的斗地主 有的看电影 你会疯掉的!所以,隐藏还是安稳的。

呵呵,我把密码设置很长,然后难度设置大些,经过实验,几台安卓手机上的WIFI万能钥匙都不能破解,所有就更放心咯

网友A:
隐藏了后,你第二次开机就连不上,要手动搜索,因为隐藏了,所以就这样不会自动连接,所以比较麻烦,但防蹭网效果很好,只要你不嫌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把密码设置很长,然后难度设置大些,经过实验,几台安卓手机上的WIFI万能钥匙都不能破解,所有就 ...

我还有笔记本的万能钥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隐藏了后,你第二次开机就连不上,要手动搜索,因为隐藏了,所以就这样不会自动连接,所以比较麻烦,但防 ...

不需要啊,可以自动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笔记本的万能钥匙

笔记本的没试过,但我相信,手机的万能钥匙并不比电脑上的万能钥匙功能差,毕竟手机还用流量搜索加以破解,所以更放心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啊,可以自动连接的

好吧,我遇到的都要手动连,也许你的路由功能更好哦,

网友:
我以为是什么高招,没想到

网友:
其实wifi密码泄露有时根本就不是被破解的,要知道就是全数字的8位想跑出来也要以段时间的,何况加进字幕的密码呢?密码泄露都要归功于那些免费wifi软件,他们会自动的连上他们有记录的wifi,同时也会把你的或你朋友的wifi密码记录下来,所以,你要是不想共享自己或朋友的软件,一定要看看设置里有没有共享自己wifi的设置

网友:
这并不是绝对安全的,还是搜到的

网友:
比如xx钥匙,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