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

楼主(2016-01-30):
手上有个换下来的航嘉HK4000-55AP电源,这电源做工不错,现在是通电短接绿线不能开机,无输出,风扇动下就不转了.拆开看下还挺新的,没发现明显坏的东西.再通电测7500的4脚有2点几的电压,如果开机这里应该是低电平.于是短接后再测却有8点几的电压,这4脚接的东西全都检测了都正常.直接把4脚断了,这下能开机了,输出也正常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把这个4脚的电压这么高,是哪里保护了啊,望大师不吝赐教.上图

网友:
看样子 是7500 339
4脚 好像是连着 PS-ON的 不能断开吧

网友:
把4脚接地看能否开机

网友:
取样分压电阻有坏的,导致反馈电压过高保护,另外检查输出电容有鼓的吗?

网友:
那这个四脚的电压是哪里来的,芯片本身吗,没电路图,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先检查一下开关管基极的电解性能是否正常或者换新的。再有,7500的供电端的滤波电解也一并检查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吧。

网友:
重点查各电压的反馈取样电阻

网友:
7500+339的电源应该不难修,很多山寨电源都用这个方案。

网友A:
可能是开机瞬间电压高而保护了,但你表没有量出来,,,

网友:
电源不好修、、、、、、

网友:
339的2脚和5脚电压都是多少伏?

网友:
检查电压比较器339外围电路,xx7500(xx494}4pin电压是有339控制的。

网友:
唉,没搞好,直接断开那里,能正常开机,12.2V5.1V3.36V都有了,就这样用吧

网友:
电源都保护了,还要用,晕倒?

网友:
查不了出来是哪里坏了,电阻电容一个个全查了没发现有问题啊

网友:
既然强制开机都没有炸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短接绿线风扇动了下,说明PS-ON电路基本没问题,问题是电源保护电路动作了。
具体一点,保护无非是输出电压不正常(例如超压,欠压)及开关管过流,输出二极管短路等。既然强制断开4脚可以启动电源,短路问题应该不存在。开启电源之后测量各组电压是否正常这是一个方向。排除了电压异常的因素之后就是考虑过流保护电路的问题了。没有炸机说明开关电源中大致没有发生过流的现象,问题极有可能出在保护电路自身。

网友:
检查339芯片各脚的电压并记录下来,再在本站找一下339芯片的资料,就可以知道那里的电压不正常了,如果对比资料正常,那就是339芯片本身问题了

网友B:
多谢了
是强制开机试吗
还是插上电时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
是强制开机试吗
还是插上电时测量

按楼上所说的把7500(TL494)4脚接地就是强制开机了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
是强制开机试吗
还是插上电时测量

看问题应该在于开机后的事情,所以应该插上电,开机后测。强制开机你试过了能启动,所以就给你提供了一个测量各输出电压的机会。

网友:
现在测出LM339N的各脚电压如下图

网友:
所有的电容都换过了,电阻也测了,阻值正常,奇怪了,倒底是哪里保护了啊

网友:
我也正好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期待大家的解答!!

网友:
查lm339和周围元件

网友:
LM339周围的东西都拆了测了,也没发现有坏的
LM339也换了四个了.都不行

网友:
这个电源坏了之后,我帮客户换了个新的电源上去后到今天又拿来了,一看,又是电源坏了.奇怪了,难到主板会烧电源吗?如里烧电源的话会烧哪里啊?

网友:
这个电源烧坏之后,我帮客户换了新的电源上去能正常用了.直到今天,这个客户又来了,我一看还是电源坏的.奇怪啊,怎么老是烧电源啊,没办法,先帮客户又换了个新的上去,坏的留下质保了.如果是主板烧电源的话,应该烧坏电源哪里啊?这两个电源会不会坏的同一个地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问题应该在于开机后的事情,所以应该插上电,开机后测。强制开机你试过了能启动,所以就给你提供了一个 ...

梦回兄久违了啊!有3年没见你发帖了。

网友:
RE: 航嘉电源维修 [修改]

建议你接个光驱或者坏主板,然后电源的7500的4脚接地(可以焊接,修好再改回来),逐个测量各路输出电压。包括空载和带负载的电压。航嘉的电源通病:电容、可调电阻。你在负载下,如果发现输出电压不正常,试试调节那个可调电阻。

网友:
查看取样电路以及3.3V 5V 12V负载电阻。再有就是339本身。

网友:
这个可调电阻在这个电路中阻值是多少啊
能不能找个色环电阻装上

网友(2016-03-07):
引用 网友D:
梦回兄久违了啊!有3年没见你发帖了。

彼此彼此!人在江湖,为了两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机瞬间电压高而保护了,但你表没有量出来,,,

现在这个电源还是老样子,7500和339都换了四对了.相关电容也都换了.把7500四脚接地,有时可以开,有时风扇转下就停还带有吱吱声,不知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好几个比较好的航嘉电源,没敢修,怕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