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的z460分享一下故障

楼主(2016-01-30):
昨天那个联想z460已修复,发下故障和原因供参考,开正常开机进系统,屏幕背光正常工作,就是图像只有在开机过程中偶尔闪现出一个画面,按照习惯把显卡直接加焊,没有任何效果,测量lvds插槽供电什么都正常,然后拆开显示器,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没有任何异样,然后再开机,用一个拆机棒对排线接口按压,发现屏幕有图像了,然后关机,对排线插口进行充新固定,再开机,故障消失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重新插拔屏线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thinkpad 也是这样的情况 重插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这哪是经验啊 晕

网友:
不错的经验,要是我的话就直接换一块显卡来试一下了,会走不是弯路!!

网友:
会走不是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