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的笔记本

楼主(2016-01-30):
联想g455的笔记本开机到1.2左右不亮,看论坛里面好多都是BIOS、和北桥的故障!
先刷BIOS、故障一样!
再干桥 ! 问题还是一样!
大师们指点一下呗

网友:
G455的USB接口也容易坏导致通电不显示,还有这机子我遇到的基本都是北桥问题,有次是CPU坏,还有次是显卡虚汗,总的来说桥问题最多,据你给的电流来看,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要么没加焊好,要么桥坏了。

网友:
一般是北桥,就看你怎么干的了,把桥干爆了,也有可能

网友:
示波器测测。还容易找故障点。

网友:
加焊不好  那就是直接坏了   换一个先吧

网友:
一般还是先简单焊下桥,看能点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