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不触发

楼主(2016-01-30):
有没有哪位修过这种机器的,现在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又没有什么图纸,求助中。

网友:
直接刷BIOS 没别的

网友:
有没有这种机器点位的。

网友:
EC 旁边有没有103 焊下试试

网友:
华硕的BOIS 容易坏的多。  还有那个电阻。

网友:
查一下待机条件啊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2016-02-29):
我也遇到了  通电了BIOS 保存不了 求图

网友:
先查开机要满足的条件!

网友:
  K43 K53也就BIOS,排阻问题了 没别的

网友: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到最后没修好还给客人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啊

网友:
多看看大家的研究啊

网友:
刷BIOS没有?没有的话刷个试试

网友(2016-03-30):
楼主说的不详细,电压都查了吗?可以搜芯片的引脚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