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独显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6-01-30):
有一台DELL 1088独显
笔记本
,开机电流到0.3A停住,按开机键也关不了机,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应该从哪里入手维修啊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取下主板,测各个供电有哪些没出的,用图纸载图发上来看看,不然没法帮你

网友:
先打阻值 测电压啊

网友:
先看CPU供电起来没

网友:
两种可能,有位置短路,或者已经开机,是哪路供电没出来 ,, 短路用手摸看哪里发热,,供电没出来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按了开关到0.3的话可能是某些电压没出来。 不按开关的话就是短路了。 需要摸摸大法了。

网友:
测电压 测电压 不懂就别瞎鼓捣

网友:
确定是否是开机?还是短路,开机了就查哪个电压没出,短路就。。。。大家都会修的,不用提示了

网友:
待机是0.006,是按了开关电流才到0.3A,到了0.3A就一直停在那,一直按开机键也关不了机。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按开机键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