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S26 跑00,电压,复位正常。有通病没?BIOS也刷过

楼主(2016-01-30):
MS-7714 REV:2.0

网友:
内存电压1.64V正常的吗?

网友:
还是多自己动动手吧,没那么多通病哦,要说通病G41主板南桥不是容易坏吗?至于你这就不好说了,至少你得说说测试过那些

网友:
哪有那么多通病,时钟查一下咯

网友:
哪有那么多通病,时钟查xia

网友:
我也等你能修好。。找哥通病出来

网友:
通病那只是个传说   老实按步骤一步步走

网友:
也再等通病啊

网友:
其实同批次的主板通病挺多的。

网友:
复位正常还得从头查一遍,把主板上面的所有供电、时钟、复位都得查一遍

网友:
可惜我不会修

网友:
CPU座子压压看

网友:
加热南桥看看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哦

网友:
G41北桥容易坏

网友:
你想找通病就在迅维上搜啊,没有就没有罗

网友:
复位不跑码的,难修了。先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查主板条件就好了。如果不知道查哪里,就去报名【迅维】的远程培训就好了!

网友:
用带灯假负载 看看  灯座 或者北桥 有虚焊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给桥加热试试

网友:
确定有复位吗?  这个板子有北桥虚汗通病

网友:
直接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