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D2H奇怪故障的修复

楼主(2016-01-30):
前几天在咸鱼上看到有一块H55M-D2H故障板出售,卖家说是进系统蓝屏。我见价格便宜就买下了,到手后上I3 540上电试机,一路直接进了系统,运行了几个烤机软件,竟然正常。心中那个高兴呀!

今天心血来潮,又拿板子出来玩超频,我手上这个I3 540也算是个小极品,1.15V可以上4G,但是,在这块板上竟然3.5G都超不了,怎么回事?不甘心,换块I3 530上去,直接档C1。问题终于来了。

详细测了一轮,发现CPU电压偏低,最高只是1.06V,而且在BIOS里面设置电压要不没有反应,要不就变得更低,只有0.8V。

该板的CPU供电是ISL6334,查了一下VID电压表,算出来应该是VID5,VID6一直是高电平,所以CPU供电异常,最高只有1.06V,所以就有了卖家的CPU进系统蓝屏,我的I3 530 档C1 ,因为我的I3 540是个小极品,低电压可以正常工作。OK知道原因就好办了。H55M D2H这块板的VID不是进电源管理IC的,而是直接进小IO IT8275E
看图:

IT8275E再发出VID经过2个上拉排阻

再给ISL6334

之前已经分析出VID5,VID6有问题,直接测排阻DRN1 VID5,VID6通道的电阻,发现阻值从原来的1K变成了500欧左右,结果应该是低电平的变成了1.2V,ISL6334收到错误的VID所以出不了正常电压.手头上刚好没有1K的排阻,随手拆了个2.2K的换上去

冷却后上电,VID电压正常,欧也

网友A:
刚才无聊,把拆下来的1K排阻测量了一下,发现居然是正常的,难道风枪吹一下它就正常了,真是奇怪了,无解

网友:
楼主还很厉害的,这机子如果没图纸应该能勉强修,毕竟2个芯片很近,都能看出线路走向,当然功底不可忽视

网友:
我等小白只能仰望了,,,,,佩服

网友B:
楼主VID表是在图纸上查的吗

网友:
这板子IO跟cpu电源芯片离的这么近,难道只是为了vid信号在IO和cpu电源芯片通信吗?

网友:
还是先学一下主板吧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板多少钱买的?5系的二手很少,是不是损坏率较高?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咸鱼是什么平台?我也想购几块板子练手。交流一下。

网友D:
这里IT8275E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参与触发开机的IO吧    应该是电压调节等专用芯片     IO另有其他    而且这板都修得不明不白的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只有板子自己知道了

网友:
ViD电压表是查6334的PDF,咸鱼就是淘宝的闲鱼。5系列感觉没有H61坏得多,价格自己去咸鱼看一下,呵呵

网友:
那个排阻在板上测量时的确阻值变小,其他的6个通道都是1k,就ViD5和ViD6 1个500左右,一个600左右,电压是1一1.2V,正常的其他通道高水平是3.3V,低电平是0.几V,符合上拉电阻变小,造成低电平电压过高的情况。拆下来的排阻变好应该是排阻的热稳定性变差了,加热一下就好,可能用一段时间又会变小

网友:
从图片上看电阻是氧化引起坏了吧

网友:
居然有图 神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咸鱼是什么平台?我也想购几块板子练手。交流一下。

不便宜,比如你手头要扔的那种NF单桥,垃圾佬五块钱,某鱼十五二十,

网友:
楼主厉害 VID电压不正常会引起CPU电压偏低 导致有些CPU功耗高点的就上不了或者蓝屏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犀利。

网友:
受教了,又多了个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便宜,比如你手头要扔的那种NF单桥,垃圾佬五块钱,某鱼十五二十,

非常感谢楼主的热心帮助。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啊。。。小白叹服

网友:
排电阻内部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电阻的热稳定性差了点。

网友:
it8275e是个奇葩啊!竟然不用电源ic而用io去调节cpu电压我是第一次听说。楼主也不是小小白,查到vid这块可以看出来

网友:
学习,收获颇多

网友:
仰望楼主~~ 眼已哭瞎。

网友:
有时候测量排阻不正常。 即使拆出来阻值正常的。 最好也换掉一个吧。。反正这个容易找和换。。。
华硕的有时候加焊好了。过一会又坏, 还是换掉好。

网友:
楼主的维修功力不错,一般我测到CPU供电有1V左右就人为正常了

网友:
ze这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无聊,把拆下来的1K排阻测量了一下,发现居然是正常的,难道风枪吹一下它就正常了,真是奇怪了,无解

出现这种现象也很正常,主板上很多东西都是测量时候是好的,但是一通电电流电压通过就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VID表是在图纸上查的吗

VID在CPU电源IC手册里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咸鱼是什么平台?我也想购几块板子练手。交流一下。

咸鱼是淘宝的二手交易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IT8275E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参与触发开机的IO吧    应该是电压调节等专用芯片     IO另有其他    而且这板 ...

这个IO参与了开机,电源IC的VID进IO,主要的作用是监控CPU电压,你进BIOS里面看到CPU电压多少V就是能过这个来实现

网友:
打开你的图纸好好看看吧,VIDI不可能不进CPU的,如果VID不进CPU,电源IC就无法知道上的这个CPU需要多少V的电压,IO是不能识别CPU具体参数的,所以IO也不可能去通知电源IC板上的CPU需要多少V的电压,VID进IO只是IO用来监测CPU电压,

网友:
都说了IT8275E不是IO   怎么那么多人还IO  IO的叫

网友:
有跟楼主好好学习了一下,你的维修方法是无可挑剔的!

网友:
日后遇见这个的故障!!有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无聊,把拆下来的1K排阻测量了一下,发现居然是正常的,难道风枪吹一下它就正常了,真是奇怪了,无解

电阻值变小都是漏电引发的,高温就可以使漏电问题排除--很多是暂时性排除了,长时间使用还是会再发生。我之前一片昂达A780就出现过IO部分漏电引发自动开机或者不开机的问题,后来也是风枪吹了几次,每次都是用几天,就干脆取了IO,全面清洗后再焊回去,正常了。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一流啊

网友:
主板上很多东西都是测量时候是好的,但是一通电电流电压通过就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