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WIFI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6-01-30):
笔记本WIFI经常收不到路由WIFI信号,重装系统又可以收,用一段时间,自然一个信号都找不到了,大伙有什么好的决解方法吗?,官方下了驱动也不行,WIFI服务全启动了,杀毒关了退出,还是一样,是不是WIN7系统那里被串改了,不会又要重装系统吧,

网友:
是不是天线掉了

网友:
应该不是,天线要是掉了,重装系统后,天线自动插回去吗?

网友:
估计也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得排除,首先考虑路由器,再考虑无线网卡,都换来试试。如果你有2台机子能接受WIFI,一台掉一台不掉,那就直接换网卡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加个USB无线网卡,有一些是笔记本设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你笔记本bios里面有开关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开关问题  你重置一下bios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只有修主板了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有线正常不正常,

网友:
我还碰到一个,联想的笔记本,装了XP无线可以用,装了WIN7收不到信号了,没有快捷键,忘了什么型号了,但有个怪事,把笔记本翻过来再翻回去,就收到信号,无线启用了,重新开机又不行,翻个底向上再翻回,自动启用了无线网卡,可以上网。每次开机都要翻一回,但XP不用,一开机,就有了

网友:
无线网卡金手指擦擦试试

网友:
不排除系统问题,你换个usb的试试,如果正常 应该是无线网卡的问题了

网友:
组合键可以开启,,还有,PCIE插槽接触不良,也会引起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