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400屏码片型号

楼主(2016-01-30):
联想S400换屏,换完屏暗,码片问题,结果看码片型号根本找不到哇,这么精简的型号,求各位前辈看看有没有经验的?附上高清图片。

网友:
C1TG1527是个什么鬼啊

网友A:
你还是重新换一张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重新换一张算了

我在乌鲁木齐呢,太远了,来不及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乌鲁木齐呢,太远了,来不及呀

屛暗你查下屏供电,不一定是马片问题哦,新屏也有问题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屛暗你查下屏供电,不一定是马片问题哦,新屏也有问题的时候

四块都这样,就是码片了,就按你说的吧,再发吧。谢了哥们

网友:
四片都这样 就不是主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块都这样,就是码片了,就按你说的吧,再发吧。谢了哥们

你发屏的时候给他们说清楚要这台机子能用的,毕竟屏资料少,不好得

网友:
看起来就是U1啊

网友C:
看起来就是U1  标准的24C类码片 1234接地  5 6脚数据   7脚接电压为保护  接地为写状态  8脚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就是U1  标准的24C类码片 1234接地  5 6脚数据   7脚接电压为保护  接地为写状 ...

网友C:
基本上码片就那么几个脚,牌子不同,但屏接口定义是相同的,自己可以做条写码片的屏线,选24C02读写就可以了,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8250-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码片就那么几个脚,牌子不同,但屏接口定义是相同的,自己可以做条写码片的屏线,选24C02读写就可以 ...

屏码是不是从原装屏上备份上来,然后再刷到新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码是不是从原装屏上备份上来,然后再刷到新屏上?

对的,说的对的

网友:
哦,这个我还没做过,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你不知道是24c02还是04,08,16等。你可从迄择每种容量的洼一遍在用比较器对比下,就可以知道是02还是04等

网友:
换屏码片

网友:
暗屏?写片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码片就那么几个脚,牌子不同,但屏接口定义是相同的,自己可以做条写码片的屏线,选24C02读写就可以 ...

多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下,自己写下吧

按照你 上面的方法自己也DIY了,能读写芯片。谢谢

网友D:
额,我想说,,码片是什么- -没见过。。。请大神告知!!
安信2008
我拍下来的就是码片,里面有BIOS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我想说,,码片是什么- -没见过。。。请大神告知!!
我拍下来的就是码片,里面有BIOS

网友:
我还不知道暗屏和片码有关系,涨姿势了。

网友:
你这是完美主义。想个方法开启下背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