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短路屡烧8734A的上管

楼主(2016-01-30):
今天接到一DELL620老古董,插上适配器,适配器灯一闪一闪的,由于可调电源没在身边,凭经验感觉肯定短路了,拆机发现,PL34附近有烧过的痕迹,但是用万能表测试过没问题,继续插适配器烧,发现8734A的5V待机电压的上管很烫,测量后发现此管子已经GDS全部击穿,马上换上一个,但是马上就又烧了,这次发现是GS短路,请教下大神,是否是8734不良,G级电压太高,导致击穿管子呢,身边没工具,风枪也没有,烙铁换8734很是困难啊!!

网友A:
换个8734 看看  不要再烧了

网友B:
8734坏了,有工具再换吧,G极跑下线路看是否有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8734 看看  不要再烧了

就是烧PQ77,请问下,我如果拆掉PQ77直接上电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734坏了,有工具再换吧,G极跑下线路看是否有短线。

PQ77的控制级到8734的26脚是通的,没有断,有没有可能是8734坏呢? 是否还有可能是负载有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77的控制级到8734的26脚是通的,没有断,有没有可能是8734坏呢? 是否还有可能是负载有短路呢!

你直接换一个8734,MOS管都坏了,芯片也不可能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烧PQ77,请问下,我如果拆掉PQ77直接上电可以吗?

疯了吧拆了上管还想上电

网友:
这个肯定是pu3 也坏了要不然上管不会无缘无故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疯了吧拆了上管还想上电

我拆了上管,上电,结果坚持了几秒,不知道哪里又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上管,上电,结果坚持了几秒,不知道哪里又短路了

*脏话* 你真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疯了吧拆了上管还想上电

哥哥啊,看到后回复下啊,我刚才没看到你的回复,结果我手快,拆了上管就上电了,当时确实不短路了,但是坚持了几秒后就马上又短路,但是我测量公共点,发现短路不是太严重,这样上电是会烧8734还是会烧3V负载呢??

网友A:
公共点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阻值多少?

万能表蜂鸣档显示对地074

网友A:
烧公共点吧 烧烧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公共点吧 烧烧看

发现PQ6很烫手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烧公共点吧 烧烧看

发现PQ6很烫手1111111111

网友:
拆了 再量公共点阻值要400多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PQ6很烫手1111111111

PQ6也是8734控制的5V下管

网友:
要是不短了就换个pu6上去然后再换个8734 在上个上管 电流表电流调低点上电

网友:
上管,下管,IC 一起都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