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机字会掉落 擦就掉了 而且重影不清楚

楼主(2016-01-30):
兄弟伙们我的HP1020打印机被小孩放几根胶圈在纸上面打印东西时跟着纸跑进去了, 胶圈取出来了,打印A4纸正常,打印请柬纸厚一点的就不行了 字会掉落 擦就掉了 而且重影不清楚,硒鼓换过不行,谁会搞?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 这是笔记本严管版块

网友A:
检查定影,看下定影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定影,看下定影膜。

加热组件我拆开看了样子正常没有异物在上面

网友:
请柬纸是不是光面的?

网友:
在驱动那里改一下纸张类型,选为重磅纸试试

网友:
搞好没有,搞好了回个贴啊。

网友:
检查定影组件 看看是不是定影出问题

网友B:
定影间隙过大,把定影上的弹簧压紧一点试试,最主要的是粉,好粉熔点和机器匹配比较好。
要是自己的机器有个对付用的办法,你把机器放在干燥的地方,先打印几张a4再去打印厚纸应该就没问题,要不就空白走一遍请柬在打。
要是维修的机器,建议客户换定影器。

网友:
重磅纸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影间隙过大,把定影上的弹簧压紧一点试试,最主要的是粉,好粉熔点和机器匹配比较好。
要是自己的机器有 ...

楼主威武,楼主的意思是温度不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威武,楼主的意思是温度不够吗

打印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定影温度无法瞬间达到默认的温度,缓慢升高需要1-3秒,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首张速度,你要是走一遍空白请柬可以让请柬上的水分减少,还可以让机器预热,这样在打印就容易定影。
定影是进入过异物后定影连边的弹簧可能会略微松一点,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太多,除非定影下辊(非加热的那个)轴辊不协调或已经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定影温度无法瞬间达到默认的温度,缓慢升高需要1-3秒,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首张速 ...

谢谢了、讲得好清楚、!我一个外行都听懂了。。。

网友:
把张型设成卡纸就行了

网友D(2016-03-15):
换定影器解决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定影器解决了的

应该是胶卷把定影组件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