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70笔记本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01-30):
今天接一苹果A1370笔记本,客户说电池用不了,接机拆机,测量电池没有电压,跟客户说电池坏了,需要更换,报价开单给客户.从TB订块电池回来换上,电池可以用了,但进系统显示电池已接入未充电,用旧电池不能识别,新电池可以识别.说明充电路可能有问题,检测充电电路各电压都正常,可能是上级检测电池的电路有问题.打开图纸研究发现这个不对,看下面图纸就OK了,同行看到这问可以借见.

苹果笔记本不充电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3023-1.html

网友:
断线?还是腐蚀了?

网友:
两条都断线了吗?

网友:
更换这两个2K的电阻

网友:
苹果充电反馈的2个电阻容易坏。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上拉电阻断线吗。

网友:
是断线了,还是电阻变质了,引起的,

网友:
挺不错的,能查到这电阻也需要功底,加分鼓励!

网友:
这种问题就慢慢排除了

网友:
苹果维修有烦的好好学习下

网友:
没找到合适的电阻?

网友:
苹果的主板真是能修

网友:
无缘无故电阻就坏了 ??

网友:
这是电池电压检测么?我小白望楼主不吝赐教。充电芯片的检测电路?

网友:
这个我感觉是不是上拉电阻断线了呢

网友:
电池总线上拉问题

网友:
这飞线接大电阻,感觉像天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