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HP Pavilion 21 版号:DAOWJBMB6C0维修一列

楼主(2016-01-30):
到手 试机,电流上到 1.8  1.9左右 外接键盘大小写指示灯 可以 量灭。说明主板已经基本启动正常,屏幕无光,无暗屏现象,遂报显卡故障.

拆机 检测 发现此机使用的RTD2136S  一款数字信号 DP转lvds信号芯片  测量其45 46脚发现没有发出EDID信号,于是直接更换了RTD2136S,用热风枪加热了显卡  发现故障依旧

然后就想到刷个bios 咯 ,手里没有这个bios  上论坛找吧,找到一个同版号的机器  刷进去,亮机 搞定收工,

在拆BIOS芯片时候发现,这个BIOS已经拆下来刷新过的,不过我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了,看来这个机器bios出问题几率还是很高的.

下面附上 备份的biosEC  南桥 显卡的bios 都在里面了  一次下载 3个bios 相当划算的嗦...

HP 21一体机 板号DAOWJBM6C0 REV C EC南桥

网友:
显卡是N卡嘛?如果是哪这显卡不容易虚汗的。

网友:
是刷了那个BIOS
好的

网友(2016-02-29):
怎么提示长度过长

网友:
有没有图纸。

网友(2016-05-21):
技术是扛扛的

网友:
好了没有 刷了bios

网友(2017-05-19):
谢谢 好使好用  刷了南桥就亮。

网友(2018-08-08):
BIOS是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