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出没,前方有大坑,2015收官之三星771N艰苦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30):
    寒流来了,又走了,没带走什么,留下满大街红扑扑的脸蛋。黄土高原上干燥、漫长的冬天就这样,熏干了树叶,风干了活跃的气息,一如年关前这惨淡的生意,死气沉沉......
    天下就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守着,总有人来。接一台07年产的SAMSUNG17寸显示器,型号771N。同仁们对这个机器的故障都耳熟能详:指示灯闪,不开机,此刻我跟每个同仁们想的是一样一样的。两三颗470UF  25V的电容鼓包,换过会吱吱作响,那是背面的两颗复合管,4606或者其他,换位就能装壳坐收渔翁之利了。想着想着,脸上渐渐浮现出轻浮的笑容,我想如果有人看到,此刻的我一定很贱很贱....
    出乎意料,呈现在面前的故障比想象的要乐观一些:
    只是一颗电容彰显了它的个性,我想这可能没能影响到后面的高压复合管,很快就换了,通电的时候,熟悉的声音,滋——滋。这见怪不怪,两个4606一起换。换完不出声了,13V,5V电压完好,直接上机,螺丝都固定好了,现实比天气还严酷。指示灯是常亮,但灯管没亮。
    然而,与客户斗智斗勇,与打磨芯片,拆机IC打了好久交道的维修人练就了百毒不侵的本领,三星的高压包容易出问题,拆了高压包:为保险起见,代换双灯高压条,万一有某根灯管有损伤的话也可以亮机。 亮了,如果故事就此结束,仅仅是熊出没,完全不算大坑,亮了下就灭了,外挂灯管一样,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不要紧,我代换电源板总可以吧。 纯粹是想当然的自我陶醉,代换上去以后灯管压根不开启,不亮。前方一口深不可测的大坑,我觉得自己就这么一步一步身不由己的掉了进去,那么无助,喊也喊不出声。
    回过头来继续原来的板子,挂上灯管测量电压,我发现13V电压在开机的时候15V多,这时候灯管亮了,很快就往下掉,最后直接掉到了3.75V,5v电压掉到了0.75v。阻值线路我懒得打了,初级次级两个管子一钳子敲掉, 换了两个上去。终于,小乔出嫁了,暖阳出来了,机器点亮了,整个人也很好了。
    2015彻彻底底的要远去,用一个这样的机器收官,如凤城先生所言,辛苦一年了,来年再战。坛友们一路顺风,全家早日团聚,提前拜年,来年继续!!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了,配件够齐全一致能够完成,楼主功底不错

网友:
液晶还是不难修的...大不了就是换换换...

网友A:
我都是直接上淘宝,找个一样的回来代换一下即可。这坏板子手上有2片。然后淘宝好的价格是20元(含运费)。剩下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上淘宝,找个一样的回来代换一下即可。这坏板子手上有2片。然后淘宝好的价格是20元(含运费)。 ...

问好    好久不见你了,这个时间发货是来不及了,明天就收工,收官之作了

网友B:
修个显示器被整成看大片一样的感觉,楼主是干形象设计的。

网友:
用双灯亮度会不够

网友C:
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楼主是说整流管坏了? 好了后,高压板可以还原回去吧,再交流一下,然后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说整流管坏了? 好了后,高压板可以还原回去吧,再交流一下,然后给你加分

版主,其中一个高压复合管是因为高压包有问题导致短路,所以还原回去不行,也就是说有一组高压不行了,还是用高压条带了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个显示器被整成看大片一样的感觉,楼主是干形象设计的。

见笑了,就是图个热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确实如此,感谢关注,共勉共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说整流管坏了? 好了后,高压板可以还原回去吧,再交流一下,然后给你加分

高压复合管我测了,是一个短路,另一个是好的,但换的时候都换了,等修复电压稳定后,高压包还回去还是保护,其中一个高压包不行了,后来用四灯高压条代换完美了,实际上维修成本还是很低的,芯片跟整流二极管都是拆机,高压条也就十二块钱。机器完美了。而且,代换了高压条的话,高压复合管也拆下来准备下次用了

网友:
文采一如既往的好啊,挣钱、挣分都不容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压复合管我测了,是一个短路,另一个是好的,但换的时候都换了,等修复电压稳定后,高压包还回去还是保 ...

给你加分了,一个显示器,怎么坏这么多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给你加分了,一个显示器,怎么坏这么多的东西

屏及灯管都没坏,可以说是坏的还不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及灯管都没坏,可以说是坏的还不算多...

不是两公婆打架摔的,一般不会这样

网友:
修个显示器也这么不容易啊, 钱难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