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5r2不开机

楼主(2016-01-3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c325r2不开机,接电有0.01的电流。EC查所有条件有。只能刷BIOS试下OK了,可能是通病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是EC还是南桥?可以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
上传一个呀,

网友:
刷的是那个程序,,。。

网友:
bilos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是的,同一台常返修

网友:
实力呀 楼主够快的

网友(2016-03-21):
上传一个呀

网友:
楼主刷的是说明BOIS呀

网友A:
是EC BIOS

是EC BIOS

网友:
怎么测一下相关针脚电压的跳变情况,就盲目 地刷BIOS。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只能猜了  ,要测就是2脚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明天刷了试试。

网友:
这机子有3个程序都有吗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检修

网友(2016-04-23):
引用 网友A:
是EC BIOS
你刷完就好了嘛?我也接到一个你这样的一体机

网友:
一体机BIOS坏的真多

网友:
碰到先刷BIOS是大招

网友:
刷了果然能触发,但是触发后有0.5--0.6--0.4的跳变,不亮机,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已经刷了 还是不行 。 只能一步步 查了

网友:
325 325r2 是2种型号吧

网友:
可以,上来就干BIOS

网友:
你修了 几台了 确定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EC的坏的多

网友:
我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哈哈,直接刷BIOS就好了,这比先换EC方便多了

网友(2016-05-25):
我也有这样一台, 刷了不行,,一步步查吧

网友:
冲上来就刷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