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F250MP-60维修手记

楼主(2016-01-30):
海康监控上的一个电源.
故障情况: 无待机5V,短接不工作
故障原因: 若干电容怀孕,辅助电源整流二极管短路

拆壳后,发现若干电容怀孕,以为捡到好机器修了,换完了,测量5VSB,2V多一点,由于没图纸,这电源又很小,太紧凑,一时间没头绪,各种测量没结果,主要是没图纸静不下心,这电源上有个小板,那个小板主要是给二次电源供电的,如果二次电源不工作,可以查那个小板,我就走弯路了. 今天静下心跑跑电路,一测量发现辅助电源整流二极管短路导致,更换后一切正常.

看到有网友在求R56,R57,Q8型号
R56 1501
R57 331

原文求的是Q6,应该是Q8, Q6在另外的小板上.

网友:
辅助电源整流二极管短路了,后级还有输出????

网友(2016-03-15):
无待机5V,你还短接啥啊?嘿嘿标准的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