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A无CPU供电的修复

楼主(2016-01-30):
(图片)

网友:
CPU供电上官S级 CPU核心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一般不是相连滤波电容漏电,就是下管击穿短路引起多。

网友:
大部分兄弟都会合成分离BIOS了,我还学不到

网友A:
运气真好,多观察就找到问题,BIOS那个是BIOS芯片坏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多观察就找到问题,BIOS那个是BIOS芯片坏导致的吗?

BIOS程序损坏导致cmos参数不能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多观察就找到问题,BIOS那个是BIOS芯片坏导致的吗?

是BIOS芯片损坏导致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淘来的板子几个钱

网友B:
都短路了,,没保护断电。。奇怪啊

网友:
BIOS芯片坏程序刷不进去,换了好的就成功刷入,排除了短路后亮机,楼主修理条理清晰很有我学习之处

网友:
我们好技术,板子死而复生

网友C:
那个锡点是人为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D:
看LZ也是大神级的了,怎么上真U前也不打阻值,不怕把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LZ也是大神级的了,怎么上真U前也不打阻值,不怕把U烧了。

CPU供电核心供电短路怎么会烧CPU,只要CPU供电座12V不短路就不会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短路了,,没保护断电。。奇怪啊

已经保护了啊,芯片保护不输出了而已,你说的保护应该是电源保护吧,那个是电源检测到有严重短路所以就会保护不输出,而他这个板子是CPU供电下管短路了,CPU下管短路是相当于CPU供电短路,因为上管没有坏,而CPU供电是电源出来12V经过CPU上下管降压后给CPU,上管没坏所以电源没保护,如果上管也坏了,就会导致12V直接进到CPU,出现这种情况电源就会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锡点是人为原因引起的吗?

那个锡珠不是人为引起的,而是因为下管损坏引起过流,而使下管过热而冒出的锡珠。

网友:
楼主真仔细 网上陶板   划得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