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

楼主(2016-01-30):
联想G470进水,拆机进水不多,零星点点,清洗干净后可正常开机,以为没什么大事,过了几天客户又拿回来了,说机子有时候能开开,有时候开不开,从新拆机吧,打开机子,量各电压正常用,对地也正常,在打不开机子的时候待机正常,按开关也正常,手里正好有一个一样的板子,对照了一下,发现U32 上面一个电阻 不正常,(原进水地)量阻值一千多,对照原板,阻值基本是相通的,换后在开机正常,试机三天,无出现时开机时不开现象。

网友A:
总结就是  哪里进水整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结就是  哪里进水整哪里

感觉是 的  虽然  没看到那里有问题 但是最后 问题就在那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 的  虽然  没看到那里有问题 但是最后 问题就在那一块

所以啊  不会无缘无故就坏了  就是因为进水了呗  所以就整进水那里就行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啊  不会无缘无故就坏了  就是因为进水了呗  所以就整进水那里就行了呗

是的   真心感觉到了  下次 就这么干

网友:
好好按照时序修吧 理论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