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70A-DS3 USB短路

楼主(2016-01-30):
如题,客户拿机器过来,说是不加电。 上电试了一下  确实不加电。 和客户沟通过后,谈好价钱。留下主板,然后开整。空板,也不加电   然后放了电,不行,不上12V供电  也是一个样子,测U口   短路,但是没有明显的短路痕迹。 拆掉5V供电芯片(Q41) 还是短。实在找不出哪里的问题了。小白求助。

网友A:
USB接口短吗?只是5V供电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短吗?只是5V供电短吗?

USB 5v 短路

网友:
你把Q41去掉了,哪USB这个接口还短?你要确定是那方短,然后接着查着走

网友:
接着找啊。。。。。是USB短路吗

网友:
应该是5v短了 还在找

网友:
5V就去那么几个地方  很容易跑出来的

网友:
你这个USB数据线短路还是供电短路?

网友:
是不是数据线短路,桥挂了。

网友:
上可调电源烧吧

网友:
供电短找供电 数据短干桥...........

网友:
供电短路 直接用烧机法  容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