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5E5E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1-30):
三星275E5E不加内存开机电流0.33 不动 加上内存之后电流跳到0.85然后调到0.76不动 BIOS刷了 南桥换了 CPU是集成的 做了 也是不行 机器是AMD的 有没有遇到过的 指点一下 供电都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的事了 大师们指点下小弟 谢了

网友:
路过 支持下 望高手解答

网友:
查查图纸,,看看有没有CPU独立供电芯片!

网友:
测下电压 看看是不是有没出来的

网友:
这机子  我也有一个   进水 了                    都烂了                    找不到图纸           不好修啊

网友:
集成CPU,是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