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1440进水不开机,求助中...

楼主(2016-01-30):
收到一台N1440机器,故障不触发,拆机后发现进水,EC附近轻度腐蚀,重新加焊后,简单测量下各部分电感对地正常,公共点正常,加电无待机,测量35V没有,于是测量VIN ,EN,REG3 REG5线性正常,当测量1,6脚时,没有电压,看图检查来源,是由3V_5V_EN控制。再往前,由EC 15脚发出S5_ENABLE转化而来,于是断开电阻R3003,还是没有电压,看来EC没有发出,转到EC这块,供电正常,ECRST正常,晶振起震,下面还有两个信号,LID和AC_IN#,LID没电压,可以理解,没有+3.3V_ALW上拉,也没有输入电压,只有AC_IN#,下面就是MAX8731了,DCIN 19.5V正常,ACIN 2.3左右也是正常的,13脚ACOK,也就是ACAV_IN,是8731LD0经过两个电阻(两电阻阻值正常)分压得来的,为3.3V(max8731已更换,仍然为3.3V),问题来了,此电压经过PQ3203后,拉低AC_IN#,直接到EC,是此信号引起不正常还是?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新手,不会发图,请包涵

网友:
点火回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公共点正常吗?ACAV_IN为高转换AC_IN#低给EC,EC的110脚USB_PWR_EN#有无问题,EC的时钟是否正常?都正常不发出刷BIOS换EC

网友:
谢谢 大家的热情回复,机器没有修好,EC换过了,公共点也正常,EC时钟也正常,BIOS也刷了,后来放弃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