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引导不了

楼主(2016-01-30):
为什么引导不了,会出现上面的图片,PE什么也进步去,是不是制作的u盘启动不是特别兼容,还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
有其他制作工具就可以

网友A:
你那1-12两边是什么?乱码?进不去有可能U盘系统破坏或者不兼容,也有可能机子自身问题,以前我遇到过不兼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1-12两边是什么?乱码?进不去有可能U盘系统破坏或者不兼容,也有可能机子自身问题,以前我遇到过不兼 ...

是不兼容吧 用别的U盘启动就可以  我只是觉得有没有其他方法,不想换其他的制作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兼容吧 用别的U盘启动就可以  我只是觉得有没有其他方法,不想换其他的制作工具

不兼容只是这台上,其它可以兼容,U盘系统换个好用点的

网友:
都能进到这里了,理论是可以进去的了...

网友:
进PE引导修复一下嘛

网友:
你电脑什么配置,换个版本的PE试试,要根据电脑的配置来引导

网友:
换个版本的PE试试

网友:
恩  就是PE 问题  我就是 闲麻烦     U盘里有东西   打算弄个U盘制作其他的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