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全网首发 华润超市 海信POS收银(工控主板)电脑从不触发到客显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01-30):
机器型号:海信POS收银电脑。
板卡型号:HS525T丝印,工控主板架构为D525 CPU+82NM10南桥(英特尔平板电脑最流行芯片组)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为经常性电脑不触发或有时收银时客显点不亮。
检修过程:
     本周二客户送修上述机器,我拿到手后确认了一下机子按开关键后机内风扇不转,确认为坏机。于是迅速从机箱内折了主板,用外置12V适配器电源供电,工控主板再次确认不上电触发。先来个实物图。

工控主板目检板面外观无明显氧化和撞件发生,先从从主板供电上检修,重点查南桥待机的五大条件和三个触发信号。
1.第一步。于是用万用表量测主板各大供电阻值是否正常。实物和线路图上PL1,PL2分别为主板+5VSB ,+3.3VSB 电,它们的阻值为400欧,350欧为正常的,电压也为正常。示波器量测如图。

2.第二步用万用表量测主板内存电PL4大电感 阻值为250欧为正常,量测PQ46 AP484 MOS管上南桥VCC1.05VS电的阻值为200欧也OK.量测CPU VORE电PL5电感 对地阻值为150欧为OK.同时检查ATX接口上+12V,+3.3V,+5V的对地阻值也为OK.
3.第三步。前面主板各大供电阻值为正常的,只能从主板南桥待机条件入手分析工控主板不上电故障了。先来个 上电时序图。

先用示波器检查VCCRTC实时时钟电和RTCRST复位信号。相关线路图如下。信号实测为3.3V电平为OK.

4.第四步。查南桥上32K晶体波形有起振为OK.南桥上的RSMRST信号电平也为3.3V 为OK.附图。

5.第五步。检查SOI IT8718F芯片三个触发信号是否有高低高的跳变过程。实物附图。

用示波器量测芯片75PIN ,当按电源开关PWESW时有3.3V-0V-3.3V电平跳变,向后量测72PIN  PWR BTN#信号也有3.3V-0V-3.3V电平跳变过程。量测71PIN SLP-S3#也有从0V到3.3V的接高过程。最后只差检修电源接口绿线信号了。用示波器实测它一直保持4.5V高电平未动作(从线路图分析待机时它必需要为5V电平,当SIO芯片发出PS-ON拉低信号时,从时序上才能满足时间上要求,绝对不允许有电平偏低)。工控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PS_ON信号对地值为100欧左右。正好上周修好过此型号收银电脑,对此信号的对地阻值有收集笔记实测数据,它正常应为210欧。这样看来最有可能为SIO芯片坏了,速用风枪吹了此芯片一个,用烙铁装好后,上电仍涛声依旧(用万用表查值仍为100欧)。调整心态后查看线路分析。附图。从SIO芯片 PS_ON#到电源接口上只有PR1和PC3 2个物料了。用烙铁折下电阻量阻值为好的4.7K.折下PC3电容后,用万用表查接口PS_ON为210欧恢复OK了。原来又是一个小电容闯的祸啊。从报废板上折了同容值料后焊上。主板上电后数码卡飞跑显示器点亮OK.来个亮机图。

6.第六步。客户说过收银时客显无法正常点亮。此时还要继续修机,啊命太苦了,多灾多难的机子。
客显实物和线路图附上。

客显的工作原理为。从此工控主板上COM3接口输入信号到客显,再从客显转换相关信息出来,主要内容是客户购买商品的数量和应付钱的多少了。工控主板行业内最常用的COM口缓冲芯片为MP3243IC.此芯片从SIO接收8对COM口信号,放大后从ROUT输出。上述芯片数据手册匡图和分析图附上。

7.第七步。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用万用表量测MP3243 上输入信号第12,13,14,15,16,17,18,19PIN 的阻值为450欧为OK.向后查COM3排针接口上对地值均为无穷大(为正常,此芯片内部无上拉等)。用示波器量测芯片26PIN +5VCC电正常,查第3PIN自举负12V电压 也为OK.但测量第27PIN正12V 自举电却为0V .它是由芯片第28,24PIN自举升压产生的。三下五除二先换个MP3243芯片后打正12V仍然木有电压来,最后只剩下自举BOOT电容C210了,用万用表实测仅有250欧了,这个不对电容应是无穷大的啊。从料盒中找了同容量电容焊后的,示波器打电压久为的12V 终于出来了。最后工控主板装入机箱后,用POS收银电脑专业客显程序测试均正常了,到此POS收银电脑修复OK.(客显测试用软件,俺宝宝上个月已上传到本网了)修理过程和分析如有不对之处一,各位修本本的大神们可发贴回复和指正,俺也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可能这种小机器对修理本本的大神们是非常简单吧)。

    总结:连继二周写了关于POS收银电脑(工控主板)维修实贴,看来下次要换阵地了(准备写个福利彩票或体鱼彩票(工控主板)电脑贴了),再不走人就会有人说俺又来灌水了:'(。附个MP3243芯片数据手册,请各位了帮我分析一下客显工作过程吧。如果网内有重复资料,就愿谅俺这次错误
精彩内容,请听下回分解。
俺还回再回来的。eng搬运工,原创现场首发(绝无其余地方会有重复,因自已时间上是伤不起伤不起了)。
(又花了俺好几个小时,再这样下去,俺修板的时间都被占用了,连吃饭的钱都快木有了;P)

网友A:
维修过程详细。。。。2个故障都是电容造成的!请多多指教以后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上电时序图纸能重新发下吗 看不清楚。

网友:
l因今天下午木有活干了,所以提前写了个POS收银电脑贴了。
相关实物各大便利店或商场内都会有的,不知有木有哪位同行接过这个活木有,也好分一二台机子给俺挣几个大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过程详细。。。。2个故障都是电容造成的!请多多指教以后

电容在这里应该是轻微漏电。

网友B:
是的版主,困工控板装要小机箱内,电容工作在高电压下,易坏。

网友:
好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版主,困工控板装要小机箱内,电容工作在高电压下,易坏。

应该是高温环境下易坏

网友:
补充实物图如下。

网友:
收银机里面的主板是不是和台式里面的主板一样的啊,我曾经撇过几眼,没仔细看

网友:
收银电脑内的工控主板一般为三或五尺的小板。芯片组常觉用的为英特尔芯片组凌动CPU系列。与台式机主板有区别,,与笔记本主板85%相类似。

网友:
Pos收银电脑应该是也有坏机要修啊,知音怎么了很少见呢?

网友:
补充寮物位置图和南桥上电时序仅参考用。

网友:
这种工控主板和整机很少在网内有贴,多谢经验交流了。

网友:
相互交流各种新电子产品经验了。

网友(2016-09-07):
居然能接到华润的单子........  海信POS好像是保修五年的呢...

网友:
这个bios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