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亮机 关机在开 跑码掉电

楼主(2016-01-30):
k43sv 亮机 关机在开 跑码掉电 掉电 4到5次 偶尔能亮机

网友:
检查USB接口,刷USB3.0码片

网友:
先刷个BIOS吧,你这个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A:
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038-1-1.html,我是刷这个BIOS 和USB ROM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038-1-1.html,我是刷这个BIOS 和USB ROM 好的

USB ROM这个芯片是25L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