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B-A7不通电不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30):
映泰P43B-A7本来是用得好好的,突然停电,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插电源后5VSB电压被拉低到4V,3.3VSB正常,BIOS1-8脚均无电压,求图纸和维修思路!!

网友A:
都停产了。换板子吧

网友:
找一找主板图纸,查待机和开机电路,有图纸好修点

网友:
这个按时序查啊。。。IO。。。5个待机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停产了。换板子吧

停产的都换。还搞什么维修啊。。再说。。修修几十块。。换一套少说千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停产的都换。还搞什么维修啊。。再说。。修修几十块。。换一套少说千吧。。

怎么查IO的五个待机条件???谢谢指点!!

网友:
停产了,缺零件伤不起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查IO的五个待机条件???谢谢指点!!

论坛里多看看帖子吧。。INTEL不开机的。。我也之能说噶大概。。通常,,你摸摸晶振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多看看帖子吧。。INTEL不开机的。。我也之能说噶大概。。通常,,你摸摸晶振先。。

没反应,摸过了,应该有地方短路,待机5VSB的电压只有4V

网友D:
朋友   电源坏了吧   你换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   电源坏了吧   你换个试试

电源没坏,换过主板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没坏,换过主板是好的!!

让你首先换个电源试试  不是换主板      换了电源不行  确定是主板的话  是大短的    哪里发烫 或打阻值都很容易确定问题在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让你首先换个电源试试  不是换主板      换了电源不行  确定是主板的话  是大短的    哪里发烫 或打阻值 ...

拔开电源测绿线和黑线是有5V的 ,插上 就变成4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你首先换个电源试试  不是换主板      换了电源不行  确定是主板的话  是大短的    哪里发烫 或打阻值 ...

摸了 ,也没哪里发烫,我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拔开电源测绿线和黑线是有5V的 ,插上 就变成4V

我服你了   让你换下电源先   我首先怀疑电源  明白没

网友E:
先查5vsB信号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服你了   让你换下电源先   我首先怀疑电源  明白没

不好意思啊 兄弟   让你误解了  我换过电源了,还是一样的,我说错了 5VSB的电压有 CMOS的跳线帽那有3.3V,但是机子就是开不起来   是绿色线在电源上 就是5V  查在主板上就拉低到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查5vsB信号对地值是否正常

5VSB信号对地正常

网友:
5VSB是电源直接出来的,先确定5VSB是电源出来本身不正常,还是被拉低了。

网友(2016-02-29):
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看看桥有没有坏

网友:
为求图纸而来

网友:
多看图纸 什么地方有问题 查什么地方的线路图

网友:
有图纸好修点

网友:
看下拉低线路去 看看是哪个原件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停产了。换板子吧
要是全部像你这样 换版 拿你不用做维修了
改做卖新电脑吧

网友:
开机排针有电压么

网友(2016-04-10):
努力坚持不放弃 维修总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故障

网友:
估计可能是IO坏了 你拆下IO看还拉低不 。不行拆网卡 。还不行 桥挂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3.3V是5V转换过来的 它都正常了 只能先查那几个待机条件都具备了没有吧

网友:
实在不行,直接短接绿线黑线,看看跑码不,跑码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