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1-30):
主板能通电,上诊断卡复位常闪,测各供电无CPU供电,于是踏上了找点位图的旅程,

测芯片条件,没开启的电压,找吧 顺藤摸瓜

开启受控于PQ137。PQ137又受控于PQ138

看点位图PQ138经PR233 PR234分压受控,拆掉PQ138测有1.7V电压为高,按理来说应该有开启信号了啊,且PQ138 137都拆下来测量过,再仔细看点位图

这开启信号是由HR91提供上拉,测量另一端没3.3问题找到了,

直接飞线上电 唰唰唰  码子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