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白屏

楼主(2016-01-30):
接到一台戴尔M5010集显,CPU:AMP360,北桥:216-0752001,没有单独的显卡,现在开机白屏。以为北桥问题,定了一个新的北桥216-0752001换上去还是一样,CPU换过两个试过还是白屏,还换过屏线,屏,屏接口的1 2 3脚GFX_PWR_SRC:19V;5 6脚+LCDVDD:3.3V;7脚3.3V;8脚3.3V:其它脚都是0.26V。现在始终不显示内容,有灯光。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有人遇到过没有?请指点一下。

网友:
多数是北桥问题,先从LVSD打值,查北桥是否缺少什么供电

网友:
多数是北桥问题

网友A:
外接是什么情况啊 啊   这个 显卡也容易坏哦

网友B:
量EDI波形看正常不,是不是没检到屏,测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是什么情况啊 啊   这个 显卡也容易坏哦

这个是集显的,没有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EDI波形看正常不,是不是没检到屏,测下屏有没有问题

屏换了一片新的也是一样。屏线也换了试过了!

网友:
为啥不吧原来的那个直接直球上去呢。 这个得看看试什么白,有特别白的,有只有背光的,  要试特别白的话,估计试南桥坏了。测井碰到过一个Y470 开机特别白,外接显示正常,最好换南桥好的。

网友:
还是信号的问题。屏信号不对。

网友:
确定北桥无问题吗

网友:
能不能正常运行呀?键盘大小写指示灯有没有反应

网友:
我现在修的一块板子,是灰屏,外接正常,换了新北桥了,看来可能会有通病现象,得多研究研究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2016-03-05):
楼主解决没有,我现在问题和你差不多,外接正常,内屏灰屏,芯片,屏,屏线都换过没用,而且保证这些都正常,因为手边有独显板子,正常显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