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820-2879-B K6主板适配器不充电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6-01-30):
      苹果820-2879-B K6主板适配器不能充电,但是用维修用的可调电源却可以给电池充电,待机电流0.021A至0.23A之间(不稳定)。用适配器接上电源后,绿灯有规律的一亮一熄循环,有时能开机(已经排除了适配器,电源头的问题)。测量发现12.6V电压随着绿灯有规律的一亮一熄,12.6V电压也随着变化,不稳定。而用可调电源却没有上述故障的出现,这块板子原来是准备做料板用的,我尝试着维修,换了好多零件,终于有了起色,现在这是最后一道坎了,一时还迈不过去。不知道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提供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遇到A1278其中一款,确实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A:
我修过这个 充电隔离管坏了 一个乌龟壳子 双P管子

网友:
维修有时候思维得活跃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这个 充电隔离管坏了 一个乌龟壳子 双P管子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奇怪,可调电源可以充电,适配器却不能充电,试过多个适配器但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奇怪,可调电源可以充电,适配器却不能充电,试过多个适配器但是一样的结果。

换掉我说的那个管子

网友C:
电源接口中间那根针的电压?稳吗?

网友:
但是待机电流在跳,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口中间那根针的电压?稳吗?

用可调电源电压稳定,用适配器电压就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奇怪,可调电源可以充电,适配器却不能充电,试过多个适配器但是一样的结果。

你说的是Q7055这个管子,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Q7055这个管子,我试试看。

从待机电流来看确实是有的问题,正常的待机电流是0.025A,实际显示的待机电流是0.023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掉我说的那个管子

换了Q7055后,有了点变化,显示适配器在充电(可调电源也是的)实际上电充不进去(电量百分比没有变化),估计是场馆质量有问题,等会换个全新的场馆上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Q7055后,有了点变化,显示适配器在充电(可调电源也是的)实际上电充不进去(电量百分比没有变化) ...

如果电量一点都没有了 冲半个多小时才有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量一点都没有了 冲半个多小时才有变化的

我的电池电量有百分之69,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尽管尝试了更换场馆等等办法,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待机电流只有0.022--0.023A(正常的待机电流在0.025A),我想维修思路需要调整一下,就从待机电流偏小入手,也许就能找到问题的症结。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SMDAL SMCKL有没有波形啊

网友:
终于查到适配器不能充电的原因,是Q7080这个场馆的问题,至少换了三个质量都有问题(网上订购的这批货大部分有问题,)

网友:
Q7080场馆型号是SI7149,既然换了好几个都不行,为了排除故障,只好用HAT1127H这个型号的场馆,都是低开型场馆,适配器不能充电的问题排除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键盘与触摸板不能用,原来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料板的维修看样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上次我这里有个客户机器用他的适配器就是充不进电,而且机器还会发烫,用可调也是可以充,后来叫他买了个原装的就好啦,你使用的那个是原装的吗

网友:
维修有时候思维得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