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系列 和 7系列 的桥 可以 互换吗

楼主(2016-01-30):
6系列 和 7系列 的桥 可以 互换吗

网友:
这都能想出来。CPU能互换不意味着桥也能互换。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楼主 尝试下 告诉兄弟们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会出现不认硬盘的

网友:
这么会想到可以互换呢 这问题问得也太业余了

网友:
同一系列的都不能互换,何况不同系列的!

网友:
CPU也只是二代可以上三代主板,三代不能上二代主板。

网友:
肯定是不能互挨

网友:
不能把zhuih

网友:
不可能吧!这要是能换还不乱套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