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MX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1-30):
华硕M2A-MX无CPU供电。内存供电正常的。请教那位有这块主板的点位图。或者有维过这块主板的。发一个CPU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我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按照时序来修,芯片在百度图库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这么老的7-8年前的主板  很多地方的电容电阻都变值了  很难搞的   练练手还可以   如果是客户的建议换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来修,芯片在百度图库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

主板不会搞 前2天接了 10几片H61搞好了3片  那些估计搞不定  太阳哥  放假了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会搞 前2天接了 10几片H61搞好了3片  那些估计搞不定  太阳哥  放假了 没有

抱歉,不修台式机,不起价

网友:
按照时序修吧!内存,桥,总线,CPU供电。

网友:
查芯片组供电,vID,EN信号

网友:
内存供电后CPU供电前还有几个供电先测一下有没有正常了,如果正常了就再修CPU供电,老板的CPU电源IC手册百度搜一下一般都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