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6-01-30):
技嘉主板上面用的,现在是不能触发,已经确认是它的问题了,直接3 7脚短接也能用,就是会出现关机卡顿一下

补充内容 (2016-2-2 16:05):
搞定了,直接搞个D触发器带换掉他,一切正常

网友A:
技嘉主板的专用开机芯片。

网友B:
料板上没有吗   专用芯片 没得代换哦

网友C:
技嘉主板专用开机芯片,一般正常状态下,3脚接收到开关针工作发送的高低高电平跳变PWRBTSW信号,7脚才会发送相同的高低高电平跳变信号给IO对应引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料板上没有吗   专用芯片 没得代换哦

是的,这种芯片一般设计在技嘉品牌系列开机ERP电路中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的专用开机芯片。

这个芯片不光只用着开机转换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专用开机芯片,一般正常状态下,3脚接收到开关针工作发送的高低高电平跳变PWRBTSW信号,7脚才会发 ...

芯片功能不光是用作开机,不能称为专用开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功能不光是用作开机,不能称为专用开机芯片

是的,还有起到系统总线信号管理接收作用,本身得到5vsb待机电压才会工作。

网友E:
技嘉主板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主板专用芯片

这个芯片有两种功能,不只是管理开机触发。

网友:
芯片还有系统管理总线接口,找卖芯片的

网友:
这种类型的芯片大多数板上都用到啊,这电流控制调整芯片,通过系统管理总线实现

网友:
是的,还有起到系统总线信号管理接收作用,本身得到5vsb待机电压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