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这个供电到底是啥?

楼主(2016-01-30):
上图吧

网友:
总线供电吧,1.05V

网友:
应该是总线供电吧

网友:
在CPU座子旁边就是CPU_VTT,不过在华硕的板子里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你鼠标放在点位图上  不就直接显示是什么电压的了吗    大家都只是猜是总线电压 代理电压之类

网友:
是前端总线供电

网友A:
红圈中的是VCCSA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圈中的是VCCSA电压

果然欠揍  SA在底下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网友:
你发的 图片也看不清啊  还是只有我自己看不清?
VCCSA  或者VTT 供电吧

网友:
1155处理器的IO接口供电,1.05v或者0.9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欠揍  SA在底下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那你说说这是什么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