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 有没有神回复给小白白一点指导

楼主(2016-01-30):
PQ1 PQ2 PR12已经拆了。  PQ1第2脚和PQ2第1脚 对地阻值还是0.别外两脚都有值。割开进焊点的线  还是0  我的表不对?

网友:
你把PR12去掉后,两端还是短?还是一端短,如果实在不行就改一条线路嘛,把这个线路废了,这条线也没链接多少地方

网友:
把这个线路废了,这条线也没链接多少地方

句容诚信电脑 -8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PQ2一脚对地阻值0另两脚有阻值是对地有一个脚接地  。PQ1第二脚阻值0你看下是不是pc8电容还有余点先放下电再看看

网友:
   量错脚了

网友:
如果没量错  板层短了吧

网友:
量一下PQ2第1脚和3脚是不是通的

网友B:
先你要确定PQ1   1脚和3脚对地阻止 和PQ2 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也怀疑你的表出问题了,还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直接用烧鸡法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不还是VSB短路吗?VSB接的件不多,烧机大法伺候啊?实在烧不出来,那只有拆了啊,除非板层短路

网友:
应该板层短路,楼主飞线取电看结果后再定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
线路有问题。

赵子文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你这真是神回复,  版主来呀这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你要确定PQ1   1脚和3脚对地阻止 和PQ2 是不是坏了

都拆下来了,没仔细看

网友:
真没量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一脚对地阻值0另两脚有阻值是对地有一个脚接地  。PQ1第二脚阻值0你看下是不是pc8电容还有余点先放下电 ...

是PQ1第二脚短。 PQ1都拆下来了,

网友:
这个是3个脚的那种吗? - -还是看清楚脚亮清楚,实在不行就飞点线把这个作废吧!

网友:
有知道这PQ2可以用什么代换的吗?

网友:
焊盘的出来了 还短的话 应该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C:
楼主找出问题了嘛????

网友:
板子短路的很多  直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出问题了嘛????

表的问题,但还没修好,短的地方好多,找不出来

网友:
你的表有问题,要么你测错了

网友D:
VSB_N_001还到其它地方吧,搜一下这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VSB_N_001还到其它地方吧,搜一下这信号。

真没其它的地方去

网友:
用可调烧。烧的出来

网友E:
PQ1 PQ2 PR12都已经拆了还两边都短路,1.要么真是量错脚位了,2.就是板层问题了,要真修就废掉线路,改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PQ1 PQ2 PR12都已经拆了还两边都短路,1.要么真是量错脚位了,2.就是板层问题了,要真修就废掉线路,改线路 ...

脚位真没错  正常 拆了应该 量是 1   但我那个表怎么量都是0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不只是这个小电路   VIN部分 短路 或是断路  拆好多东西 找不出来

网友:
割开点还短路只能想到的是板层短路吧,表应该没问题,楼主说两其他有值的。

网友:
板层短路有可能,切断,飞线试试

网友:
PQ1第二脚阻值0你看下是不是pc8电容还有余点先放下电再看看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厉害!

网友:
短开电感查端

网友:
  楼主,有下文了吗

网友:
估计是板层出问题了,看看能否绕开原来的线路,自己重新飞条线路

网友F:
烧它呀,很快的。
王知道
对地是0 能烧出来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它呀,很快的。
对地是0 能烧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