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不触发 简修

楼主(2016-01-30):
机器型号:SONY-5K2T
机器版号:MBX-177A
机器故障:按触发按键电流有小幅度上扬
维修思路:根据上扬的电流 感觉首查SUSON MIANON
机器拆开后 检查外观 发现南桥处有腐蚀

直接从此处 入手维修

根据腐蚀的电阻 直接查找其电路图的所在地点 以及效用
测量后 0V电压 去掉电阻故障依旧
查看电压来源是由VCC5更换的名称的马甲电压
查VCC5的来源

这个电压在小板上面 索幸这个机器的资料很是齐全
报告长官 发现新大陆!
          此处有很多很多的转换电压

测量有+3 +5的待机电感电压
后面的转换电压并没有出现 查后发现是控制的SUSD MIAND 没有电压开启导致
于是查找其来源

此处只上一个图 两个信号都是按照这个套路的 上一张即可
看到此图直接测量SUSON MIANON 也无电压
结合前面的故障电流  应该属于南桥工作条件不良导致的
且SUSON MIANON 是由南桥发出的SUSC SUSB经过EC转换来的、
所以可以从南桥的待机条件查起
首先便是测量晶振 拿起万用表测量两端电压

那么我就问了 这个由压差 那么晶振是好坏知道么=   =
所以咯 示波器还得有  拿起示波器测

然后屏幕显示一条直线向东流啊~
压根没有波形   更换

这个就有了 然后上电 piu ~piu~piu~ 跳变亮机

由于这个资料很齐全 看到点位图 就发几张图片 简单点位图的使用方式
1  元器件的查找方式  点击菜单里面的选项 对应图片框的眉头

2   查找信号以及测量位置方式

南桥发出的SUSC# SUSB#

EC 发出的 SUSON  MIANON

加分不 亲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修的思路不错
还附上了简单点图的使用方法
不过最后一个图  萌萌哒……

网友A:
索尼的本修的真累

网友B:
亲 修得不错,想加分而没分时痛苦的表情

网友C:
加分,亲。围绕南桥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亲。围绕南桥没错

=    = 这年头还得囤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修得不错,想加分而没分时痛苦的表情

隔天加分不就好了  我最近都很少看帖要过年心有点晃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本修的真累

没图纸的累  有图纸有点位就很舒服了

网友D:
罩罩发帖最后签名照N逼,你那波形是AUTO的吗?

网友E:
应该算是精华了。思路清晰。

网友F:
SONY  垃圾本 很多不触发 一放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罩罩发帖最后签名照N逼,你那波形是AUTO的吗?

不是  是我平常测电压的 用来测波的 自动的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算是精华了。思路清晰。

谈不上=    =  简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SONY  垃圾本 很多不触发 一放点就好了

................没遇过 联想的我遇到放电好了的 还有华硕的关不了机 卡LOGO 放电好过的遇到了

网友G:
故障讲解很清晰,SUSON无电压导致PQ37截止,5VPCU使PQ41导通从而拉低了SUSD的上拉电压,使后极转换电压失去了控制开启的来源,倒推至南桥,测量条件发现故障轻松解决。版主步奏很明朗,利于新手学习。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故障讲解很清晰,SUSON无电压导致PQ37截止,5VPCU使PQ41导通从而拉低了SUSD的上拉电压,使后极转换电压失去 ...

其实一开始我就想去直接量SUSON的 但是想想还是走这条路吧 不然我都没帖子发 嘿嘿

网友:
回复的啥玩意  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