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FEX2-14换触摸屏,新机器,拆机比较麻烦。

楼主(2016-01-30):
联想LFEX2-14换触摸屏

网友A:
图片好小,能否编辑的时候放大来插入图片?B壳要不要加热才能向上推动?

网友B:
我啥也看不见  太小了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啥也看不见  太小了楼主

这个尺寸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不是跟上面那个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跟上面那个一样吗

要点击图片,然后点实际尺寸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小,能否编辑的时候放大来插入图片?B壳要不要加热才能向上推动?

不用加热,直接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点击图片,然后点实际尺寸按钮。

   好吧   我小白了

网友:
也不是啦,以前在学校学过网页设计,不过也忘得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D:
楼主 什么也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什么也看不到啊

要点击图片,再点实际尺寸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