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7 R2 开机显示 ENTER SYSTEM PASSWORD

楼主(2016-01-30):
外星人开机显示ENTER SYSTEM PASSWORD SERVICE TAG : G08SK32 各位需要怎样解决的 谢谢
Word

网友:
不是BIOS的密码就是硬盘密码,先去除硬盘,如果还有就BIOS密码。

网友:
没有硬盘 bios已经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2020-04-12):
楼主解决了吗。我接到一台这机器coms放过电,BIOS刷过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