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ER SYSTEM PASSWORD

楼主(2016-01-30):
外星人开机显示ENTER SYSTEM PASSWORD    SERVICE TAG : G08SK32 各位需要怎样解决的 谢谢

网友:
输入BIOS密码,回车即可!

网友A:
我忘了密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忘了密码怎么办

刷BIOS

网友:
BIOS 已经刷了 还是一样 怎么办

网友:
刷过BIOS还一样?不太可能。是否换过什么配件?或者打电话给DELL售后试试……

网友:
忘记密码,估计你只能尝试破解了啊

网友:
难道你这个也是IBM工艺有专门的密码芯片

网友:
试一试输入:ew2n1ho0, 或者:aklsq135, 或者:196tywZ5nw4wrB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