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S8XT ver.1.1 ok bios

楼主(2016-01-30):
LENOVO  IS8XT ver.1.1

LENOVO IS8XT ver.1.1.rar

网友(2016-03-17):
不显示,不知能不能用上

网友:
没有分数下不了

网友(2017-12-06):
故障:偶尔过不了内存,嘟一声就自动重启,或者嘟嘟嘟几声不过内存。不知道刷了行不行,只有试试了

网友:
里面有两个后缀是 _StatusRegVal 的是啥文件???

网友(2018-12-30):
备份的还是合成的? 确定能用吗???????

网友(2019-05-25):
测试成功。原来不亮的,成功点亮,就是开机有点慢,大约10秒才亮

网友(2019-10-07):
Thanks for the bios share

网友(2020-06-11):
可以用  但是刷了会自动亮机

网友(2021-04-24):
BIOS是好的,开机比一般长十来秒吧,还可以接受

网友(2021-11-30):
LZ,为啥只有两个文件,是不是还少一个4M的文件?

网友(2022-04-16):
要分数下载,主板上有两个不一样的芯片,不知道哪一个才是bios?
MXIC MX 25L6473E
MXIC MX 25L8006E

网友(2022-06-26):
MXIC MX 25L8006E bios

网友(2022-11-02):
带EC 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