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77-DS3H 技嘉1155针 大板 掉电重启 通病之一

楼主(2016-01-30):
版号:GA-H77-DS3H REV1.0
故障:无CPU 供电   反复重启  上电掉电
前天才发了个GA-Z77-DS3H 的这样的故障 今天又修了个 H77  也是DS3H 大板
和Z77的零件布置差不多 换了Q17 就好了  应该是通病。

如果你测得时候 有1V 的VCORE_EN  也把这个Q17换来试下  这个管子性能不好 很快掉电。

拆掉Q17  跑马了
Z77的贴子  不能编辑了  就另发帖说下
上个贴GA-Z77-DS3H的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1548-1-1.html

网友:
经验贴,学习了。必须得收藏

网友(2016-10-27):
VCORE  EN 开启cPU供电  没了 就重启

网友(2017-01-02):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应该是设计有问题吧换上一个 参数比原来大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个管子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
这个是个什么信号!是EN的开启信号还是复位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