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80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01-30):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V480 不加电,版号11264-1M,拆机先目测,没有进水,但是返厂修过,换过桥,还没忘点胶。
  言归正传,插电检查,看待机电流有微微上扬,然后又掉下去,看来是有保护。1.先测公共点电压DCBATOUT-19V正常。  2.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看来没短路。3.测线性3D3V_PWR_2和5V_PWR_2也正常。4.测3D3V_S5,有问题,插电瞬间骑一下就掉了,没短路为什么会掉,是芯片带负载能力有问题吗,换个试试,换完后现象一样,郁闷,是开启3V_5V_EN有问题吗,3V_5V_EN是由S5_ENABL产生,S5_ENABLE是由I/O产生。
5.查I/O的工作条件吧,供电3D3V_AUX_S5正常,那为什么S5_ENABLE会产生瞬间会掉那,LID_CLOSE#  AC_IN_KBC   EC_ENABLE  KBC_VCORF 都正常,维修能力有限,不知道该怎么测了。
6拆掉4M BIOS看看3D3V_S5 还掉不,拆掉后3D3V_S5不掉了,(为什么拆BIOS ,就是经验,没短路,不知道该怎么量,有待高手能讲讲,小弟还有待学习),感觉是I/0和桥在读取BIOS后,进行相互电压检查后不正常,导致I/O保护。
7.换换I/O吧,换完后还是一样,哭了。
8.换换桥吧,黑胶,还厂家换过,还有点了黑胶,无语,拆掉桥掉了好多漆,补得我俩眼通红,又紫外烤了半天,客户等得都快哭了,哈哈哈。
终于换完了,心情紧张啊,不好就死了,正不知道再怎么测了,没想到一插电电流一路上扬,连续摆了好几次,感觉是亮了,激动啊,没法表达,赶快插屏,LENOVO 终于出现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这客户也厉害,等了我大半天,挣了300,哈哈哈,这成就感要比挣钱重要
在维修测试过程中有好多自己不懂的地方,有待高手解答,小弟万分感谢
还有就是挺想到迅维学习,加强理论,如果还能在这行业坚持下去,一定要到迅维学习学习,碰到这样的机子才能感觉自己的理论差的太多

网友:
忘了,还有一步,就是BIOS也刷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V480 和G480 主板一个德行 坏BIOS usb 问题  还有9012问题  不过这个桥如果是楼主的情况 大部分热热会好!毕竟这个板子变形还是有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啊,不管怎么样,修好就行!

网友:
这机器也是奇葩桥坏了会导致S5_ENABLE长生瞬间掉电有哪位大哥能解释下

网友:
不错,还是有不错的思路

网友:
掉电拆BIOS这个我觉得太绝了。

网友:
V480 和G480 主板一个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