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之-L-ARS760C1

楼主(2016-01-30):
 时间:2016 01 30

    地点:西安

 笔者:倔强的鹏鹏
 故障现象:加电不显。
  先来张全板图吧:
   此板是最容易烧CPU的,所以在上电之前打CPU高低管G端对地阻值看有没有不正常的管子立马换掉。均正常之后上CPU假负载上电测两个电
压0.9V和2.5V均正常后上CPU。(两个电压在正对CPU座从上至下从左向右为分别为第三行第八针和第十针)图片忘照了呵呵
     触发后,不上内存不报警(有的板子不装内存不报警正常)上内存后接VGA无信号输入……   因为无高端检测卡所以只能这样检测。。。。。。

  检测完各电压均正常后查复位信号也有,当检测到时钟芯片时发现问题,谐振电容上无电压 正常应为一端1.2V和1.35v左右。换了晶振后一样于是把目标锁
定时钟芯片。
    经检测发现时钟芯片有供电+CLK_VDD=3.3v 无开启CLK EN=0V 检测此信号是由+CKL_VDD经电阻R141G更名后发出。。于是在板子上找到此位

置发现个奇怪的问题R141空的,,, 看焊盘有些不对劲,,在焊盘上实测了下电阻前段有3.3v后端无电压,为了

正式猜测是正确的拿出了一块同样的板子对照了一下发现有这个电阻于是果断装上后出发测电压发现谐振电容电压正常了。。。。兴高采烈的按上步CPU触

发。。无报警。。插内存接VGA无果。。。。

     上我程咬金的绝招:三板斧先刷BIOS,刷完无果后加焊北桥。。再次触发不插内存可以听见报警声,,妮玛终于跑码了。。立马插内存接外接VG
A后触发。。。。。。。只听见开机声音滴滴两声后间一段时间后又发出滴滴两声这样循环就是无信号输入不亮机。。。。
        把BIOS再刷了一次故障依旧,又重新检查了一遍感觉所有都正常了为什么会是这中情况呢。。。。。
       折腾了许久后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一看时间呀18点多了板子也不能在我手里放的时间太长有时效啊耽搁了要罚钱滴。。呜呜~~~~~于是果断
老板看结果他就听他说了句下放哪吧明天弄。。。。

       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来了老板好像忘了也不来拿板子想着大早上没事时干再研究研究吧。。。于是又拿起这块板子重新检测了一遍还是没发现什么问
题,于是又拿起了那块一样的板子对照了一下没发现有掉件了。实在没招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知哪里来了灵光一现就想着闲来没事干脆把IO换了试下就当练工艺。结果换完之后再次出发故障依旧并且没了之前的报警声了感觉故障扩大不
跑码了,于是就把原来的IO又重新焊了回去。。。 又重新触发了一次不插内存报警声有了,说明跑码了。。。

       再次加内存接VGA发出滴滴两声。。。。本来想着和原来一样毫不在意的抬头撇了眼显示器咦。。。再正眼看看没看错啊!!!发生奇迹发生了
居然亮机了。。。。反复测试接独显均可以亮机。。应该是IO芯片虚焊了导致点不亮故障吧……。至此此板算是彻底修复了。。。。

    总结:做什么要细心细心再细心台板好像就用个三板斧哈哈……
     小白维修如有不对之处望指教。。第一次发学着发次完整的帖子赚些口粮糊口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
大神勿喷哈哈哈……来张亮机图看看。。
     需要用图纸的朋友自己拿走: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xMTA4N3xlMGNlMmI4ZTVhOGNmMzI1ZWQ4NTM0YzQwOGQxNzRmZHwxNzQyMjAzOTk3&request=yes&_f=.pdf

网友A:
很有难度的修理过程,最后幸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难度的修理过程,最后幸好修复

是滴……其实也算是瞎蒙的了没多少技术含量

网友:
学习了,,,,,看来做维修换是要细心和耐心呢

网友:
谢谢楼上的加分支持

网友:
和IO没关系滴  这种垃圾板都是桥

网友B:
这东西都跑码了,怎么这IO还会导致不亮机

网友C:
你的三板斧要变成四板斧了!!!谁会想到io虚焊?哪里能看出来?从什么信号上能解释出来才是高手!才知道如何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都跑码了,怎么这IO还会导致不亮机

我也头疼呢啊,都听见开机升声“滴滴”两下了 不过就是间10s左右又会重复“滴滴”两声这样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三板斧要变成四板斧了!!!谁会想到io虚焊?哪里能看出来?从什么信号上能解释出来才是高手!才知道如 ...

这个凭我的装备和能力一时半会还真不能找到问题,只是想换个IO玩玩。。。。谁知道一拆一装就好了呢

网友D:
这个板子北桥问题多,还有为什么在你手里放久了会罚钱啊?难道还要规定时间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北桥问题多,还有为什么在你手里放久了会罚钱啊?难道还要规定时间修好?

是呀,我们这里有时效呢。板子从外省发来到维修好发回服务站再到用户手里不能超过一个礼拜时间

网友E:
一般有显示的报警声了,不显示和IO一般没有关系

网友:
能看懂电路的都是大神

网友F:
你之前换的io是坏的么?这个我觉得可能不稳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有显示的报警声了,不显示和IO一般没有关系

确实报警了,我最后做的也就相当于加焊了IO确实也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之前换的io是坏的么?这个我觉得可能不稳定呀

之前换的料板上兑换的,没报警没亮就又重新换了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有显示的报警声了,不显示和IO一般没有关系

最后滴报警时相隔十秒左右重复的 我想是不是因为虚焊造成重新加电重新报警造成的那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换的料板上兑换的,没报警没亮就又重新换了回去……

噢尽量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