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等离子 ,客户说正常使用中突然响了一声,无法开机,大家讨论一下,不求修好

楼主(2016-01-30):
  挺无奈的, 这方面的资源太少! 这几天碰到一块这样的机型,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我先说一下我的维修过程,刚开始听客户说响了一声,  我心中就一阵高兴,按照液晶的维修思路, 结果是大错特错,这机器的电源板裸版不会有300V 的 ,希望以后碰到这样机型的朋友要避开这误区,  之后开始查资料! 这一查不要紧, 等离子跟液晶的工作原理完全不一样, 头蒙了  ,嘻嘻 , 最让我晕头转向的是,客户说响了一声, 我找地雷似的找了半年也没找到炸裂的地方! 有朋友说是缓冲板是等离子的易损件, 但是我看那8个芯片完好无损,难道这屏会炸裂 不求修好, 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补充一下等离子的知识,   最后 祝大家春节快乐!     高高兴兴过大年!

网友:
半夜发帖    自己先围观

网友A:
我最怕等离子了,在我们这里量很少,只能修一下电源板
剩下的都是换板

网友:
基本是Y板及驱动,,,,,,,,,,

网友:
Y板蓝色的电容爱坏

网友B:
先看看各路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各路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嘛

电源板好的

网友C:
Y驱动板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怕等离子了,在我们这里量很少,只能修一下电源板
剩下的都是换板

  是这块板子烧坏了  ,3个250V的大电容对地短路,但是屏没有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Y驱动板易坏。。。。。。

  是他烧坏了  3个250V的大电容对地短路,还要更换别的吗 》?

网友D:
第一次遇到Z板损坏  修等离子都修怕了 出了电源板 剩下都是换板

网友C:
大电容短路表示木有见过。上面的场效应管短路吧。

网友:
听说等离子的都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短路表示木有见过。上面的场效应管短路吧。

肯定是背面的场馆坏了!  我不明白屏有没烧坏 ,还能不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遇到Z板损坏  修等离子都修怕了 出了电源板 剩下都是换板

[/color经验多吗?  可以给点经验吗 ?

网友:
换掉。如果再坏就是屏坏。

网友:
不过屏坏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E(2020-07-20):
师傅,请教三星pS43E490B2R左边一小边板,叫什么板,上面管子全击串了

网友E(2021-10-20):
屏打火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