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30):
主板开机不显,插上诊断卡后一路跑码到00。应该显示了,但是没有 。断电打VGA13.14值,1380   1375,正常在600左右,后面连着个小5脚,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刚接触主板,还请知道的师哥说下,谢谢 ~最好能说说相关电路和工作原理,

网友:
7Z08门电路5脚芯片

网友:
它为行场同步信号缓冲输出

网友A:
上述料如果坏了可用0欧电阻短接一和四脚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述料如果坏了可用0欧电阻短接一和四脚直连

好了 ,谢谢师哥

网友:
5脚的是08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