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70 不触发

楼主(2016-01-30):
机型:联想V470独显
故障:待机电流0.020,按开关不触发

测量了下各电感没发现短路,不触发主要看下待机电压和EC的条件是否出来
1  ,测量开关有3V,按开关也能拉低 ,测量EC93脚KBC_PWRBTN_EC#有3V按开关也能拉低

117脚PM_PWRBTN#3V电压,打了下阻值正常,问题应该在EC这边的可能性大。

2,简单测量EC供电正常
3,测量EC的17脚LID_CLOSE#,电压3.3,正常3

4,测量EC73脚AC_IN_KBC,电压3.3,正常

5,测量EC20脚RSMRST#_KBC,无电压,根据前面的测量,不出_KBC要么EC坏了要么程序错误,直接刷了个程序,按开关还是没反应。

想起家里有一片一样的亮机板子,找出来对下版号一样,测好板待机RSMRST#3.3v ,那就先换个BIOS ,量NPCE795 20脚 无电压,看来没戏  再交换EC  花了我半小时焊接好两个EC 先测原先好主板,发现RSM有电压,开机触发正常。顿时心凉了不敢测另外一片。但说归说还是要量下的,果然RSM没电压,当然按开关也不触发(不要怀疑我没焊接好,其他电压量过都正常)算了都快12点了,发完贴子明天继续吧...

各位看官 有提示的多多留言。晚安

网友:
更正117脚PM_PWRBTN# 有3V电压

网友(2016-10-30):
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问题,找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