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 复位灯一直闪 点不亮 求助

楼主(2016-01-31):
华硕M5A78L-MLX 复位灯一直闪  io是it8728   822排阻度换了 还是一样  对了 RSMRST#对地阻值为0就是短路了,电压也是0v,拆IO 和822排阻,测量i0的85脚 RSMRST# 没有短路,但是安装IO还是安装822排阻都市短路 电阻0欧  求解 什么问题  IO挂了还是?

网友A:
打RSMRST对地值的时候确认断电,包括主板上面的CMOS电池也要拿掉,如果你拿掉IO不断了,装上IO还是断那只有IO坏。

网友:
有点位修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RSMRST对地值的时候确认断电,包括主板上面的CMOS电池也要拿掉,如果你拿掉IO不断了,装上IO还是断那只有 ...

不装IO还是短路

网友:
那问题都找到了,差resmart#信号走线不就得了

网友:
可以考虑加焊下桥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过,懂得太小,进来看看.

网友:
不装IO还是短路,那么就可能是桥挂了,具体还得看有没有接电容之类的元件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是直接进南桥的,拆了IO还短路(在你断开电源并取下电池的情况下),应该是南桥OVER了。其实你不用取下IO啊,把IO的那个引脚撬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