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笔记本进水不加电维修贴~~

楼主(2016-01-31):
同行送修笔记本,接机检测,单接电池按开关加电显示LOGO掉电,再按开关没有反应,接维修电源,电流0.02,不充电,按开关没有反应。初步判断是用电池可以开机,掉电是因为电池无电了,觉得问题不大,就给同行报价。确认维修后,拆机发现是主板进水,应该时间比较久了,不算严重,清理后加电,待机电流0.02A,3V 5V待机电压正常,短路开关排线处没有反应。下载图纸,检测IO ACIN 0.13V,追查信号来自运放LM393(PU10),测1脚电压0.13V,2脚0.33V,3脚3.57V,2脚电压异常,2脚通过PR20(10K)上拉,测量另一端电压3.3V,更换PR20后,2脚电压恢复3.3V,测量1脚电压3.3V,再次测量IO 127脚(ACIN)3.3V,再次开机顺利显示,故障修复!

小小菜鸟,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这大半夜的还发贴  辛苦了

网友A:
RTC基准坏了  老板生意好 啊  现在都还有机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基准坏了  老板生意好 啊  现在都还有机器修

利润低的吓人,机器修不完,钱已经赚完了

网友:
可以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简单明了,之前修过好几次,都是进水烧到这个位置

网友:
楼主秒杀了啊

网友B:
仁宝的点火回路,如果不熟悉还真不好修!

网友:
思路清楚楼主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点火回路,如果不熟悉还真不好修!

嗯,,是啊,,我就是不太懂回路,,难修